求各位大佬麻烦看看,谢谢~

楼主(2017-06-24):
是这样的,PLC是三菱FX3U-128M,屏幕是GP4502WW,原本是用COM1通讯的没问题,最近改造屏幕接入网络同时连爱普生机械手和PLC,加了个ENET-L的网络模块。现在情况是机械手那边都通讯上了,PLC这边按照链接手册一步一步严格设定还是一直通讯不上两边报警。现在还是全部新建程序没通过交换机直连的情况。。希望有经验的和曾经碰到过这情况的大佬看到后指点指点小弟

网友A:
加个232 422之类的模块还不行吗

网友B:
建议你先复原原来的状态再逐步排查,或线用422或232模块逐个测试,由于对你的那个新通讯模块不熟悉,暂时判断不了问题的所在

网友C:
能不能PING的上,这个应该是PLC这边的通讯参数没设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本就是232通讯的,改成接入网络。。同时通讯3台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查到问题了,模块的C1 C2通路不能MC协议,仔细翻了一般手册发现MC协议是C3 C4路。。。搞定了。谢谢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解决,确实是NENT-L模块设置的问题,CH1 CH2不支持MC协议,所以死活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