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4):
一条PVC板上,有这个的连续图案PVC.png,现在想在B  A中间用刀切开,ab间是等距的,切割过程中,PVC板是一直运动的,根据产品不同,ab图案大小也不同,但都是等距的速度不固定。

原系统是波浪线花纹,对精度要求不高,用限位开关控制。

现在变成这种图案,只想改变切割功能,原来产品线不动。

本人原来一直做锅炉,换热方面,对运动控制没接触过,求路过的大神给指条明路,详细点最好,不胜感谢!!!!!

网友A:
运动一个轴,切割一个轴,切割上再做一个移动的轴和运动轴同步动。

楼主:
用什么检测啊,怎么样能跟随啊,你说的道理我明白。
PVC板不透明的,怎样才能检测关跟随上板原来的速度呢

网友B:
应该是追剪吧!?

若是可以参考 => 台达A2伺服 追剪范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检测啊,怎么样能跟随啊,你说的道理我明白。
PVC板不透明的,怎样才能检测关跟随上板原来的速度呢
不需要跟随,如果PVC板材的产品支持将切割系统安放于板材的上面,直接让板材运输切割系统进行行走。具体实现方案,需要参照原运输系统的设备图片来设想。

楼主:
切割系统可以安放在输送机左侧的任何空间,产品输出方向是向左的

楼主:
人工置顶,求路过大神支招!!

网友D:
要么传送线走走停停,要么切割部分改 !

楼主:
。。现在就是要改切割部分,只是怎么检测A,B的分界线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追剪吧!?

若是可以参考 => 台达A2伺服 追剪范例

台达的超级难用

网友F:
切割和被切割同步控制,切割自身还要相对切割动作运动。也就是要做一个同步转速的叠加设定值。也不知道这种切割是什么切割?是刀具的切割?水切割?气切割?如果是刀具的电切,那就控制道具的旋转转矩,跟着同步走即可。

网友G:
ab图案大小也不同,但都是等距的速度不固定
AB图间隔等距,怎么运动速度还不固定?
锯是什么样的,介绍一下
你的难点可能在如何定位---AB中间的切割线
不清楚板材是否规矩,图案位置是否规矩
能在一刷图案是附加标志就简单了

网友C:
在PVC板材上绘制图案,让切割机系统自动按照图案的间距,进行自动切割?之前是怎么进行切割的呢?如果图案的形状和规则大小变化多端,长短不一,并且切割范围移动较大的话(a或者b本身的切割面积),需要引入CCD图像传感器控制系统,但是造价昂贵,需要投资6位数的资金。

网友C:
在板材上绘制切割面积,但是没有任何的机械动作制作切割标志的话(比如板材的切割标记缺口,切割的颜色标记等等)。就真的需要使用视觉相机来监视板材的移动画面,并发令给切割机系统了。

网友C:
至于运动切割系统,也有解决案例的,一步一步来进行解决吧,先把如何自动区分切割面积的控制要求,给解决掉先。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楼主只要求"现在想在B  A中间用刀切开" 应该不涉及图案
AB等间距,只要找到切割点就行了,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D:
“ab图案大小也不同,但都是等距的速度不固定。”

这个我感觉困难了。

1,速度不固定;
2,图案大小不同,

这个怎么识别A,B, ?

网友H:
从一楼看到16楼,还是没看懂,我现在手头上也有类似的的项目,是运动等距切割卷筒式PVC胶片,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切刀。

网友C:
只把a和b切开的话,用颜色识别的传感器即可(色标传感器),前提是切割位置处必须事先制作切割标记,可以使用颜色墨水制作标记,方便的话,也可以在绘制图案的时候,让机械动作在板材上切开缺口制作标记。

但凡技术改造设备的机械运动部件或者电气控制系统,基本上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你的案例,需要让前级工艺添加切割启动信号或者切割标记给后级设备部件。

网友I:
根据你的要求,作为切割要单独一个轴运动就可以的,如果是稳定速度运动就很简单,变速度的就相对麻烦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从一楼看到16楼,还是没看懂,我现在手头上也有类似的的项目,是运动等距切割卷筒式PVC胶片,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切刀。
胶片比扳薄很多,用切刀就可以,扳厚到一定成都切就不行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要不要牵一发动全身,要看实际情况
楼主的这个PCV板如果在制作AB图案是顺带搭上特定标记最好。
牵扯到上游厂家增加成本,可能就困难了。
楼主可以贴出图片参考一下,也许用某个传感器抓住特征就可以解决。

楼主:
就是这样的,板厚大概10,用切刀不太现实,很硬的,中间有加强骨,原系统是用一种电锯类的,通过限位开关给信号,切割台用气缸压住PVC板,使切刀从动跟随PVC板,然后切割,只是限位开关信号加上气缸的误差,不能保证切在两方框的中间,现在只想改造切割台,让切割的电锯能准确定位在两个方框中间

楼主:
这是图,这个图是两个图案相同,还是ABAB间隔的,但都类似,当时就照了一张

楼主:
我所说的AB大小不一,是指不同的产品,不是一条PVC板上的大小不一,而速度不定,是指,他前面的工艺是由挤出机成型,牵引机输送到切割机PVC板的线速度,不一定是固定的。

楼主:
上面的我都看了,谢谢大家的建议,还有啥好办法继续回帖,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J:
单独一个运动控制轴就行,我们有现成的追剪伺服。控制方案是这样的:编码器测量输送的速度给到追剪伺服里面,伺服里面自己计算当前的距离以及当前输送的速度,当距离到达后,追剪伺服快速启动并跟随当前输送速度同时给出一个切刀信号,切刀切断材料后返回原点,在切料的过程中伺服同时计算下次的长度。

网友K:
既然限位不行,那就试试对射的光电开关。或者旋转计米器,还有就是定长夹板。。。。。。。

楼主:
不置顶了,回帖的人好少啊,人工置顶吧,求路过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J:
怎么定长度,怎么检测切割的位置?

楼主:
人工置顶,还没解决!

网友J:
回复 楼主:
伺服内部有长度设定参数,也可以和HMI通讯,通过HMI上位机来设定长度。切第一张的时候需要手动齐头。

楼主:
继续 人工置顶!

楼主:
继续人工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