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4):
哪位大神有Win7·64位系统下的AB SLC5/0了编程软件和通迅软件?通迅线的驱动64位系统下怎么装?

网友A:
我是装了一个虚拟机,然后装的是win7 32位系统!不知道最新版有没有64位的!不行的话装个虚拟机!

网友B:
rslogix5000  24版就可以啊

楼主:
楼上的朋友·PLC是SLC5/03·不是50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有Win7·64位系统下的AB SLC5/0了编程软件和通迅软件?通迅线的驱动64位系统下怎么装?

RSLogix500 V9.

参考以下网址:http://bbs.e10000.cn/a/a.asp?B=305&ID=1191418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下载文件过期了·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下载文件过期了·哎

这是数分钟前刚从贴出的网址内下载的。

如果PC应用能力有所欠缺的话,建议向AB购买正版。

楼主(2017-08-10):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