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E1000 变频器

楼主(2017-06-24):
欧瑞E1000变频器3.7KW,模块拆掉后,怎么屏蔽启动报OC,想测量动态电压 ,模块型号FP25R12W2T4

网友A:
一上电源就过流还是启动的时候,如果启动可以脱负载试下,看下瞬间电流

网友B:
你要说明用的什么驱动光耦,大家才能帮你说明怎么屏蔽报警。你说模块没有用。

楼主:
您好!光耦是A3140

网友C:
738689179加为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B:
你可以参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