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4):
我现在需要断电之后可以保存50个数据寄存器的数据,需要加电池吗?

网友A:
应该不用

网友B:
D128~D1099,不用加電池

网友C:
关于电池的作用在硬件手册中有说明的

网友C:
同样是硬件手册4.5节中说明的图,红框中的不需要电池

网友D:
这个和你选型,写程序都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E:
这个应该不用,本身就有断电保持型的寄存器!

网友F:
选用EEPROM区的就可以,不需电池来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