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4):
有一台渣浆泵用30kw电机拖动,使用37kw变频器启动,运行一会报过流保护,检测电流在100A左右,告诉他电机过载了,电机可能配的功率小了,厂子的说是这么大的渣浆泵就配这么大的功率电机,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流这么大?排除电机原因,泵也空试不费劲,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机电流这么大的

网友A:
设定变频器加减速参数延长试试,仅供参考不一定行。

网友B:
多大的频率?堵转了吧。

网友C:
这种泵的面对的工况非常恶劣的,经常会堵转和卡住的

网友D:
脱开试正常,那就泵有问题了

网友E:
检查叶轮有没有卡主像这种现象感觉像是负荷大了

网友F:
感觉卡住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变频器参数没问题的,实际电机电流就是高

网友G:
实际电机电流就是高,那就是过载了。电机是几极的?如果是4极,就换成6极或8极电机,那变频器可能就小了。其实就是驱动力不够,或负载太重。少放点料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电机电流就是高,那就是过载了。电机是几极的?如果是4极,就换成6极或8极电机,那变频器可能就小了。其实就是驱动力不够,或负载太重。少放点料呢?试试看?
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说是把水调小了,让泥浆多一些就正常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把水量调小了,就等于降低负载阻力了。

网友H:
降低负载就好了吧,就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I:
空载运行正常,说明是泵的负荷过大
调整泵出口阀门
扬程没超吧!

网友J:
泵的流速过快过造成过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