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4):
现在有做设备的介绍一种新的控制器,说是可以在线路电压过低,或变压器容量不够时可以快速补偿,有懂这方面的吗,给介绍下

网友A:
没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不过提高变压器的效率的办法还是有的---无功补偿,并还可以适当的提高电压。

网友B:
只听说过电容补偿

网友C:
有人做这个,隧道里面经常电压低,有人改这个

网友D:
楼主发上来让我看看。
我们这都是电容补偿。

网友E:
用电容吗

网友F:
应该是电容补偿
估计包装好不让人拆开说是什么高科技唬人的吧!

楼主:
用的就是电容,不过用的是可控硅的控制,动作快

网友G:
哦,就是无功补偿,把变压器二次侧的功率因数提高到接近1.这种的增容,只能说有节能效应,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增容,如果单位的变压器容量不够用,靠这个没戏,还是扩容变压器的容量为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就是无功补偿,把变压器二次侧的功率因数提高到接近1.这种的增容,只能说有节能效应,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增容,如果单位的变压器容量不够用,靠这个没戏,还是扩容变压器的容量为有效。
可是他们宣称的可以提高变压器50%的容量,而且有用的表示更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就是无功补偿,把变压器二次侧的功率因数提高到接近1.这种的增容,只能说有节能效应,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增容,如果单位的变压器容量不够用,靠这个没戏,还是扩容变压器的容量为有效。
可是他们宣称的可以提高变压器50%的容量,而且有用的表示更好
做生意和做工程都是一样,自卖自夸。给他搞个纯阻性负载的项目,看他怎么提高50%,用120KVA的变压器,去驱动240KVA的电发热系统。

估计实际上就是使用传统的电容补偿技术+现代的晶闸管驱动技术,要说提升50%,那也是可以现实的,只要功率因素在0.5~0.6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能量守恒是真理。否则永动机早就问世了。你想呀,电源源头容量是固定死的,再怎么做也不会超过变压器标称容量吧?否则,能量守恒就不成立了。

网友I:
偷换概念的事情啊,这个就不用分析吧,工频能实现的话就是专利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