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猜一猜

楼主(2017-06-25):
猜一猜,这是什么设备上面的。

楼主:
刚才图片落下了

网友A:
这个很难猜啊 专用控制器啊

网友B:
看版块是数控类
什么机床?

网友C:
东西都在那块板上!剩下都是接触器 应该不是啥忒复杂的设备

网友D:
这样应该很难猜啊

网友E:
根本就不像PLC控制器的硬件结构(IO架构,功能区域区分非常明确的,数量众多的输入与输出端口和IO信号状态显示区域)。

网友F:
这有神马好猜啊,标签都没有

网友G:
什么设备都有可能

网友H:
看做工和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I:
只有见过、用过的才能猜到吧

网友J:
什么设备不好猜 ,美国或欧洲国家产的可以肯定

网友K:
有点像brother

网友L:
应该是数控设备,有电脑版控制...

楼主:
是阿玛达的激光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