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5):
PORT 0 做自由口通讯,PORT 1 连接电脑监视程序。

网友A:
型号不同的S7-200 CPU具有一到两个RS-485通讯口。CPU221、CPU222、CPU224有一个通讯口;CPU224 XP、CPU226有两个通讯口。

S7-200 CPU上的通讯口各自独立,每个通讯口都有自己的网络地址、通讯速率等参数设置。通讯口的参数在编程软件Micro/WIN的“系统块”中查看、设置,新的设置在系统块下载到CPU中后起作用。

S7-200 CPU上的通讯口支持的通讯协议有:

PPI协议:西门子专为S7-200开发的通讯协议
MPI协议:不完全支持,只能作从站
自由口模式:由用户自定义的通讯协议,用于与其他串行通讯设备通讯(如串行打印机等)。
S7-200编程软件Micro/WIN提供了通过自由口模式实现的通讯功能:
USS指令库:用于S7-200与西门子变频器(MM4系列、SINAMICS G110和老的MM3系列)
Modbus RTU指令库:用于与支持Modbus RTU主站协议的设备通讯
S7-200 CPU上的两个通讯口基本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它们可以各自在不同的模式、通讯速率下工作;它们的口地址甚至也可相同。

分别连接到CPU上两个通讯口上的设备,不属于同一个网络。S7-200 CPU不能充当网桥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满足你的设计有求,并且设为自由口的端口,在cpu stop下也可用于连接编程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试了下,PLC 在RUN时,端口0作自由口通讯,端口1可以连接电脑并监控程序,但是PLC在发送了数据以后, 串口调试助手中接收到的却不是PLC中发送的数据,能不能帮我看下问题出在那里?谢谢

网友B:
默认好像是0号端口监控,1#通讯

网友C:
串口助手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等要和自由口设置一样,串口助手收到的是16进制或ASCII码,监控的时候调成一样的数据类型

楼主:
确定是一样的

网友D:
电脑端口是232的,西门子的是485的,有经过转换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端口是232的,西门子的是485的,有经过转换器没?
有的,usb转485,欧姆龙plc测试正常,西门子的plc发到电脑的数据不是plc里面设定的数据,大部分是  FF

楼主:
问题找出来了,竟然是485两根丝接反了,开始看到 串口助手中接收到数据,一直认为接线就是正确的,后来翻资料到到接线图,一看,才发现是线接错了。

网友E:
这样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F:
这样用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用是没问题的
问题找出来了,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用肯定没问题的
好了,线接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