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问题

楼主(2017-06-25):
项目打不开·见图·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应该是原有项目没有退出激活状态而直接关闭WinCC管理器而导致。

请查看SQL服务是否开启。

网友B:
项目是从服务器来的,还是本机的?

楼主:
本机电脑解压

网友C:
是不是从其他机器拷过来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是从其他机子上(先退出项目·用项目复制器复制弄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