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害!!

楼主(2017-06-25):
不到20公里的33kV输配电线路(中性点接地系统),线路上因鸟害屡屡发生跳闸,造成变电所出口断路器零序I段保护动作。故障点多在,隔离开关,转角,耐张、T接杆。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33KV?
我这都是35KV的
鸟害如何导致的故障?

网友B:
安装驱鸟器

网友C:
你确定是鸟造成的?

网友D:
鸟还活着?

网友E:
稻草人。就像农田里的那种。另外,看看机场是如何驱鸟的?

网友F:
我爱发明上曾经介绍过电力杆塔防鸟和蛇的装置!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G:
怎么会有问题呢

网友H:
电线塔上可以设置防鸟装置,经常看到鸟在电杆上做窝

网友I:
真确定就好办,按装几套音频驱赶装置,像机场的那种试一下

网友J:
音频驱赶的这是好办法。或是安小风车

网友K:
有电线杆驱鸟器,铁塔驱鸟器等等

网友L:
驱鸟就行了呗,装个太阳能驱鸟器

网友M:
惊鸟铃,过去老房子上面不都有吗。

网友N:
回复 网友F:
这个我在展会上见到过,现在有成品买的,跟个刺猬一样。

网友O:
装一些驱鸟装置就好了。

网友P:
安装小风车。。

网友Q:
按个太阳能驱鸟器啊。

网友R:
看过一个节目说是因为建筑物的颜色引起鸟类误识别,能不能从这个去考虑下为什么这段线路特别吸引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