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5):
PLC 触摸屏更换电池一般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先备份程序!

网友B:
不知道你什么PLC,三菱FX的手册中有说明,20秒之内

网友C:
触摸屏无法更换电池吧,请返回触摸屏制造工厂进行售后修复。至于PLC控制器,在接通电源的情况下进行拔插锂离子电池。

网友D:
看你正在使用的品牌,没有具体步奏,即便同一厂家的,前期产品好使的方法,后来的就不能用。

网友E:
这个最好参考你的PLC的维护手册,毕竟有点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