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5):
几个相同的电容并联然后再并联个电阻,那总电容的数值会怎么变?望解释

网友A:
电容并联后容量是增大了,并联耐压数值按最小的计算。计算公式是:C1+C2 并联分流比—— I1 = C1/(C1 + C2)*I ........电容越大通过的电流越大,当然,这是交流条件下
不明白并联电阻是多大?如果是大阻值的放电电阻 对电容量没什么影响!

网友B:
电容是电容,电阻是电阻,即便并在一起,也各是个嘛,自己算自己的,电容的并联就是容量相加。电阻的并联也有共识,太麻烦了,不赘述。都是常用基本公式。

电容和电阻并联混杂在一起计算,有效的物理意义只能是阻抗的计算了。阻抗的概念,就是容抗,感抗,阻抗的总称。

网友C:
z=1/(jw(c1+c2+...))//r1//r2...

网友D:
电容是电容,电阻是电阻,不会影响

网友E:
并联电阻的目的是什么,组合后关心的是什么参数。

网友F:
电容并联容量相加就好了,并联电阻对电容容量没影响,一般电容并联电阻阻值较大的电阻都是为了放电

网友G:
跟电阻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