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5):
求高人指点两张图的区别,其中一张使用正常,另一张在PLC中监控时很正常实际使用时出问题了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图,给弄倒了

楼主:
第一张不能用,第二张正常,本人PLC小白求大神指点了

楼主:
Q点输出是指示灯,I0.0是灯测试输入点

网友A:
典型的双线圈问题,故PLC输出故障!

网友B:
输出点(线圈)重复编程,前面执行的结果,被后面的改写了(相同编号的输出点)。

网友C:
双线圈问题基本是plc严令禁止使用的。即使让用也是有很多限制条件的。所以当成不让用最好。另外最好看看1200的编程手册,对编程很有帮助。

网友D:
明显的双重输出了。

网友E:
双线圈问题,S7-1200貌似不会报错的,但使用中要注意,在一些特殊场合,比如主控内可正常使用双线圈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小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