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modbus通信如何读取安川变频器运行数据?

楼主(2017-06-25):
按照说明书上的方法编程变频器可以运行,但是读取命令以后返回的数据不对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问题出在哪里呢?请高人解答?

网友A:
也就是说,你通讯成功了?数据不对?
查一下数据,或者发一下怎么不对?
我看回传的报文,数据字节数怎么是0?
【方案】
热像仪突然卡顿?别担心,它在进行非均匀性校准

网友B:
连续的数据为什么不用BMOV指令。
【方案】
倍福EP741x MDR 控制器助力实现物料流控制解决方案

网友C:
返回数据中的字节计数为0,需要进一步检查!
【方案】
GMP 监控系统让药品生产企业安心无忧|维萨拉

楼主:
通讯确实成功了,可以控制60hz频率正转和停止,CRC校验程序是直接网上下载的一个,直接调用的,应该没有问题的,就是大家看看我写的读命令程序格式有没有问题?回传的每一位代表什么意思啊?在下是小白请见谅
我没有触摸屏,为了能在程序里监控返回的数据,所以用了mov指令而没用Bmov

网友D:
有的通讯读回来的数据要进行 高地位互换的
【方案】
能量回馈型变频器和电机助力荷兰电厂利用飞轮储能提高欧洲电网稳定性

网友E(2018-01-13):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学习安川与三菱通讯,看安川的技术手册上的通讯,有好多看不明白,(开始编号,数据个数。等等)具体不知道什么含义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晶体切断机上的应用

网友F:
我用威纶触摸屏读出来安川参数,发现要么不连贯要么中间有空的数据,郁闷
【方案】
图尔克—紧凑的控制柜确保了高度的信息安全性

网友G:
没见过这样写的,接收数据不用监控M8123吗?
根据猫吧屎协议,主机先要发送读取命令03,从机回应命令发送数据
三菱发送要SET M8122,SET完后就开始监控M8123,8123置位代表接收到数据,这时才MOV数据
我没看到你的程序有SET M8122,说明数据没有发出去,没发数据从机当然不回应你了
【方案】
实验研究|如何确定光纤激光器的温度上限?FLIR E54监测全程

网友H(2018-09-05):
师兄,你的问题解决了么,向你求教!
我照着安川手册上的例子 通讯格式字是H81 (用的是fx3G PLC 还不知道要不要加C变成HC81),
数据位8位i,无校验,停止位1位,波特率9600,
是用的485通讯板
S+ 对变频器R+ ,
S- 对变频器R- ,
R+ 对变频器S+ ,
R- 对变频器S- ,

安川V1000变频器上的设置站号H5-01默认是1F,我改成了01,好几天了,就是不能通讯,头的想破了。求指教!

网友H:
例子加 程序

网友H:
师兄能留个QQ想你请教么?谢谢,到处都找不到人问安川变频器的、。。。。。。。

网友H:
师兄,你的通讯问题搞懂了没?
我也在做安川的通讯,PLC用的是FX 3GA ,485 BD板,通讯板4个端子,变频器也是4个端子。
能不能请教你接线方式 和安川V1000变频器参数的设置,说明书说B1-1 和B1-2 如果等于2是MEMOBUS 通信,说明书又说 进行MOMOBUS 是与以上两个参数的设置无关,虽然我不是MEMOBUS通信,只是一般的485通信,但是这两个 频率和运行信号到底要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