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6):
下午编程时电脑蓝屏了 之后程序就无法打开了 别的都可以 就这个不行!从装系统都不行!要命啊!几天的程序不会要重写吧

网友A:
版本多少?文件大小变了吗?难道没有备份?怎么拷来的?邮件发来的?发来发来

网友B:
估计你文件保存在C盘我的文档里面,你电脑系统出现故障从新装系统,程序就没了.如果是这样就只能从新开始了.
我们一般是设置保存在E盘或者是F盘,反正离C盘远一点.

网友C:
不能保存在C盘。

楼主:
谢谢各位出谋 最新版1.55D问了三菱无法恢复 现在在重写

楼主:
以前从没这种情况 一时大意没备份好

网友D:
只能重来了。。

网友E:
悲催了,修改注册表不行就只能重新写了。

网友F:
下次要多做备份,一式两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