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原点

楼主(2017-06-26):
本人刚学,总是不明白原点是怎么做的,要怎么做才能一按原点按钮自己找原点。说易懂越好。。谢谢各位师傅啦

网友A:
这个要看控制伺服的控制器,比如PLC,PLC这边是有回原点的指令的,只要执行这个指令,就会按照指令规定的动作执行。

楼主:
意思是plc 输出即可吗?那驱动器这边要怎么设置吗?

网友B:
看你的配置,
PLC类型,伺服还是步进,

好像欧姆龙,三菱都有专门的指令。

我业余折腾着玩,折腾过欧姆龙的,有自己的指令ORG吧,我还是更喜欢自己写一个专门回原点的指令,根据硬件来

网友C:
一般好一点的伺服本身有回原点的模式 PLC控制跳到对应模式就可以了
简单点的方法 外置一个接近开关做原点 PLC让伺服走点动模式或者相对位置模式 到接近开关亮了就停止 也可以当作回原点
我这边主要玩的是施耐德的 程序方面可以编写一个回原点的功能块调用 也可以用简单的那种方法
新手一枚 热心回复 仅作参考 谢谢

网友D:
原点的意思其实不用考虑的太复杂,任何机床总是按照某种坐标系来规定行进路线,不论是直角坐标系也好,空间坐标系也罢,总是有一个坐标原点,那么这个坐标原点就是所谓的原点.
复杂一点呢,就是坐标有相对坐标和绝对坐标,那么原点理论上来讲就应该有相对原点和绝对原点,为什么说是相对来讲,因为任何原点回归的方法,总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无论多么小.所以分析原点回归的时候有很多种方法,有软件方法,有硬件方法,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合适的回归原点的方法.
举个例子,如果要求不是很精密的机器,完全可以不需要回归原点命令,在原点处安装一个接近开关或者其它传感器,用任何命令只要能到这个点停就可以了.
如果要求精密一些的机器,还得加上DOG块,原点接近开关,用一套完整的程序去精确控制,里面包括各种数据的运算,反馈等等...

网友E:
就回原点指令。。

网友F:
简单的理解不好说吧,关键是自己对手册的理解和做实验,做一次实验就会收益良多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