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6):
大神们好 ,请问一下  :

FX3U-20SSC-H定位模块怎么使用,我看了一下插针的定义,没有看到输出的,这模块到底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A:
呵呵;这是通过SSCNETIII总线来控制伺服的;

网友B:
这个要连三菱光纤型的伺服MR-J3-B
另外有个单独的设置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连三菱光纤型的伺服MR-J3-B
另外有个单独的设置软件。

哦   那这个是一定要配三菱光纤型的伺服MR-J3-B的吗  ?

其它伺服用不了是不是?

网友B:
这个是几年前出来的伺服,要连MR-J3-B的,或者可以试下,将MR-J4-B的通过伺服调试软件设置成MR-J3-B模式,然后再连接上去
你想要连接什么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几年前出来的伺服,要连MR-J3-B的,或者可以试下,将MR-J4-B的通过伺服调试软件设置成MR-J3-B模式,然后再连接上去
你想要连接什么伺服?

我是说其它品牌的伺服  应该不能用吧

网友C:
设置软件是三菱FX Configurator-FP,只要把伺服型号,定位数据,加减速时间等参数设置输进去就好,现在J3-B伺服停产,用J4-B用三菱伺服软件MR Configurator改为J3兼容模式就好

网友A:
其它的伺服不太可能带SSCNETIII总线,所以也就不要指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伺服不太可能带SSCNETIII总线,所以也就不要指望了;

好吧   还是用1PG好了

网友B:
其它伺服不支持三菱的SSCNET协议,没这个接口,不能连接
如果轴多些,还可以考虑FX5U的,主机支持4轴,还可以扩展其它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