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7-06-26):
怎么让GX-works2和GX-works3连接。

网友A:
你要怎么样的链接,两个软件对应编程的PLC系列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没听明白 不都是编程软件吗

网友C:
这个是软件不是硬 件怎么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开GX3时,在工程栏里有一个启动Gxworks2怎么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GX3时,在工程栏里有一个启动Gxworks2怎么打开?
应为GX Works3不支持Q、FX系列等,当打开GX Wokks3后选择Q FX L等后,会自动再调用开启GX Works2软件,前提是要安装GX Works2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