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6):
接收一台5.5KW的变频器,客户反映跳OL3故障,检测模块正常,恢复出厂值后,可以运行,检测输出电压在3HZ左右输出电压270V,5HZ时为380V,加速时间为10秒,这种现象接负载相当于直接启动了,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故障,直接换了底座,故障依旧,估计还是控制板的问题,是不是244的问题呢?还是数据除了问题?变频器的压频特性是CPU的什么数据控制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检查控制板的5V电压正常不?若正常,可能是存贮器程序出错了,重新拷贝程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是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我换个程序试试,这个是不是英威腾的通病啊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表,是不是真有效值的?普通表测量出来的变频电压会异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福禄克17B和17B+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的各位,感谢看热闹的人,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上面的这个机器我修好了,这个可能是英威腾小效率机器的一个通病,数据从存储器当中拷出来了,两种机器的软件不同,更换新版后故障排除,芯片重新写程序,更换后故障消失,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A:
   谢谢楼主还回来与大家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