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6):
机型s7_200.cpu st40此机只能用网络接口上传或下载…可怎么也无法联网。请大神指点。网络接口卡三个选项都试过无法联机

楼主:
没一个人知道吗?

网友A:
遇到过 能ping通,也能闪烁指示灯。就是不能上传下载。
具体原因不知道。

网友B:
检查通讯参数,主CPU网络IP和通讯在一个网段内,网关也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