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6):
丹佛斯VLT2800   1.5KW机器驱动板,A点和B点下面中间层烧断了,有没有人有图纸或者知道这两个点是通到哪的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用一盏大瓦数的灯泡,用灯照着看,大面积走铜的,仔细看,也是可以看清的,就是累眼睛。这么小的机器,费力修有点不划算。我的方法你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看不清,悲剧了,谢谢分享

网友B:
论坛中,变频器图纸2,有电路图。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开关电源没有电了吧,这个机器你那个A点右边中间有条线走线在夹层里面,可以直接把A点连接到开关变压器上面去就可以了,修复过两三台电源没有显示问题,中间夹层线很细,可能设计者当保险丝用

网友D:
5楼说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貌似这款电源没有找到电源芯片,有一个L4931ASO的8脚芯片是起啥作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