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布置图

楼主(2017-06-26):
求助该项目的走线布置图。改了好几次了,但是设计院要求简化点。这样行不行呢?还有就是PLC柜要求水泵温度信号接到PLC系统,这个要怎么表示呢?谢谢

网友A:
有时候太详细了反而不行。。画个大根系统图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只能听设计院的意见,这个不存在简单与复杂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现在这样修改可以么?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设计院让你怎么改就怎么改,毕竟审核权在人家那里

网友C:
或者可参考一下其以往的图纸,了解其制图的风格和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以往就没出过什么走线图。我们都是自己去现场安装,所以就没出过。

网友D(2017-12-02):
所以楼主可能得想办法了解一下该设计院设计风格 。

网友E(2018-05-08):
一般 设计电气,都是 你说要啥 功能 然后我用最小的 代价给你实现 图纸 程序啥的 那都是样子,保证最后达到 要求就行

网友E:
温度 接到PLC 就是要你加 变送器 和 模拟量模块,你把 模拟量在 输出到屏幕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