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6):
像SF1600但是没有字,只有横杠,有一个坏了,用SF1600可以换么?

网友A:
确认电路中的位置,自举供电或者饱和压降检测,需要高反向耐压。

网友B:
这个用电视机里的逆成二极管直接代换

网友B:
这种的是高频管。耐电流不大,就是耐压高点。超过一千伏,就妥妥的了。

网友C:
俗称快速管,电子商店5毛钱一个

网友D:
是肖基特二极管。

网友E:
你这个是压降检测的吧

网友F:
这就不是pc929检测保护用的那个二极管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D:
绝对不是肖特基二极管,这个耐压要求1200V以上,现在的肖特基二极管耐压木有超过400V的

网友H:
BYV26E 1A1000V 可以代换

网友I:
这种样式好萌哦!
常见的都是圆柱体!

网友J:
这个就是SF1600v
我换过

网友K:
SF1600V是一个很常用的管,一定要买原装管,水货管容易坏。

网友L:
SF=Super Fast Soft Recovery Rectifier----超快速软恢复整流器

1600V表示Repetitive peak reverse voltage(重复峰值反向电压)为1600V

超快恢复二极管(简称FRED)是一种具有开关特性好、反向恢复时间超短的半导体二极管,常用来给高频逆变装置的开关器件作续流、吸收、箝位、隔离、输出和输入整流器,使开关器件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超快恢复二极管是用电设备高频化(20kHZ以上)和高频设备固态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器件。

网友M:
钝化快恢复二极管,一般用于小电流高反压得地方,常用型号有BYV26C,D,E。BYV96,SF1600,电流1A~1.5A,耐压400~16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