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6):
手头有一套三菱MR-JE伺服,无论怎么接都报ALE6.1急停报警。20-42短接不行,47-42短接不行,按说明书外部接入电源烧掉了一个驱动接口。
请问大家到底怎么接才对!需不需要接外部电源?

楼主:
这些接线图,不知哪个对

网友A:
这个报警是急停信号,这驱动器首先要外接24V电源到DICOM和DOCOM,然后短接急停信号和DOCOM。

网友B:
先接入24V电源先

网友C:
12+20脚  +24v
46脚      0v
10脚     脉冲
35脚     方向
48脚     故障
15脚     使能
19脚     复位报警
42+47短接 异常停止

网友C:
另外pd01参数需要设置

网友D:
要不就接线 要不就是参数设定。

网友A:
楼上两位,急停信号是不可以通过参数设置的,PD01可以设置两个极限和SON信号。

网友E:
急停信号可以不用接,参数里面设置即可

网友F:
按照3楼说的做就可以了

网友G:
看这张图会跟清楚些

网友H:
说明书没看透千万别贸然行动,最简单就是打热线,方便快捷

楼主(2017-07-30):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西门子PLC能发脉冲控制三菱伺服吗?说明书上说集电极开路输入时12脚接+24,西门子PLC输出的应该是PNP信号,是不是就不能驱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版主西门子1200PLC能驱动这个三菱JE系列伺服吗?

网友I(2020-03-28):
15,42,43,44,46接0v;21,20,12接24v;10脚接脉冲,35脚方向
或者44,46接0v;21,20,12接24v;10脚接脉冲,35脚方向,PD01改为1C04

网友I:
回复 网友A:
你那是老的了,最新的急停是可以内部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