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7):
施耐德TWDLCAA24DRF PLC运行一段时间后,自动停机,ERR亮红灯,STAT灯亮,一会后熄灭,开机正常,但一会儿后又发生上述情况,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故障间隔时间多长?清空PLC程序后再运行观察观察呢

网友B:
供电电源正常不?
有没有干扰?
把输入/输出全断开只通电源再试一下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还没遇见过这种
电源问题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D:
最好检查一下程序,看看是否是程序运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