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7):
FX3U plc可以扩展2个通信板或通信适配器,对应的通信通道就是通道1(CH1)和通道2(CH2)
如果我要装一个fx3u-485-adp-mb是不是先要装一个fx3u-485-bd的功能扩展板呢?
如果是,那怎么算通道1和通道2呢?求师傅们解答,谢谢

网友A:
fx3u-485-adp-mb,不能直接连到PLC左边,需要一个转换器,这个转换器可以是fx3u-485-bd,也可以是其它的型号
这样连接后,fx3u-485-bd是通道1,fx3u-485-adp-mb是通道2

网友B:
如果你仅仅需要fx3u-485-adp-mb一个扩展的话,加个转换板就行了;

楼主:
明白了,统一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