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7):
如题,我们仓库放了很多欧姆龙的功率继电器,放了很久,不知有什么用?

网友A:
报上型号,也可能就是普通继电器

网友B:
功率继电器就是触点电流大,G7Z型可接通、开关AC440V 40A 可媲美接触器功能。

网友C:
看参数,利用起来呗。

网友D:
上图才有真相

网友E:
上个图看看,跟普通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功率继电器就是触点电流大,G7Z型可接通、开关AC440V 40A 可媲美接触器功能。
估计就是MY,LY,MK等
G7Z又属于电源继电器

网友F:
看看长什么样

网友G:
功率继电器说明是大容量继电器,与普通继电器置换,太浪费了。

楼主:
就这种继电器,G2R-2-SN,我看上面和MY系列继电器标的触点容量都是5A,不知针对100W~200W左右电机负载,用这种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A:
有钱人都用G2R替代MY2

网友H:
只要线圈电压相同即可代替普通继电器。只是线圈的工作电流大一些,成本高一些罢了。当然,触点容量更大。

网友I:
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J:
,5A,够个小电机用的了

网友K:
大代小应该可以。

网友L:
原来的用途可能不清楚,但可以根据其参数和特点使用。
看起来,可能主要是触点容量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