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7):
本来要用fx3u-4ad转换的成数字量的,今天在网上看见了能直接出来就是数字量的传感器
那么请问这个数字量怎么发给plc呢,需要什么模块??本人刚接触通讯,望师傅们解答

网友A:
呵呵;那就要用通讯的方式了,首先搞清传感器的通讯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rs485的,之后要做什么?

网友B:
485是硬件接口,多少的数据位,波特率,应该是使用说明书上有的,或者有例子的。

网友C:
传感器如果支持PLC的总线协议的话(如CC-LINK),直接使用总线,当智能从站使用

网友D:
看下他说明书,如果支持485通讯,说明书中会有通讯相关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