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7):
就是希望得到PLC和变送器通讯时候,一秒钟传递了多少次数据。我看到一种说法是测量两次的传递间隔时间,再换算,但是具体怎么弄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希望得到PLC和变送器通讯时候,一秒钟传递了多少次数据。我看到一种说法是测量两次的传递间隔时间,再换算,但是具体怎么弄不太清楚。。?

19200,38400,115200这些通讯波特率不是告诉你了么。

网友B:
你说的传送了多少次数据是什么意思,我自己觉得三菱的PLC用RS指令的时候,就是把一条或者几条数据传送过去了,如果你是想知道一个数据用了多长时间的话应该是波特率除以数据的位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你说的是理论上的传输时间,但是实际上还有PLC自身的程序运行时间吧,还有我的程序写的是有空上一个扫描周期的,所以是实际的一秒钟内传输次数

网友B:
太强了不太懂,不能明白你要计算这个做什用,是准备用单片机写底层的程序吗,我在看plc通讯的例子,只注意了rtu方式要有3.5以上字符的停止,所以就用波特率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