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7):
我用的是CP1H,我用PULS指令设置脉冲值,SPED指令输出脉冲,然后用地址为A280.03的常开开关接一个输出。
两个指令的端口选择,输出模式我已经检查了多次,不会有错的。但是A280.03这个开关就是没有反应。换了A280.04依然没反应。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呵呵;还是下载到PLC内测试;

网友B:
模拟不是万能的

网友C:
有些指令模拟不了。

网友D:
脉冲输出不能模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E:
有的指令不是万能的,比如模拟量和通讯。

网友F:
模拟不是万能的,有些指令是不能模拟的。

网友G:
模拟个时间计数,运算还可以

网友H:
模拟软件不是收费的,什么都给你做全乎

网友I:
模拟只适合开关量

网友J(2021-04-20):
回复 网友G:
时间计时器模拟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时间计时器模拟不了!
你的编程软件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