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7):
本人第一次接触西门s7_200plc,现在急着做一个500转的步进开环脉冲控制程序,怎么写?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使用向导做,很方便。

网友B:
。。。。。。要么 PLS   指令做。

                       要么  MAP   库做。

                       如果是 200_Smart  走一遍
                       运动控制向导。然后调用指令。

网友C:
看手册,书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D:
用那个MAP库比较快,网上可以下载到

网友E:
感觉用map库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