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7):
按照如图功率大小,电流大小,我从空开到变频器 变频器到端子如何选择线缆!

网友A:
在柜子内吗?用40*5的铜排可以不?

网友B:
电机位置表示了啊

网友C:
实际用多少电流?按照电流选不就行了吗?你这个图也没标着要用多少电流呀?或者知道变频器的功率也行。但变频器给的是型号,没给电流。还要自己去查?

网友D:
已经标注了2xy jvp3×95+1×50,95平方电源线加一50平方地线。

网友E:
如果是我就会选用3*300+1*150的YJV电缆

网友F:
可以参照到电动机的导线规格(图中所示)选择,采用哪种导体可视具体情况(制作和布局的方便性等)和通常做法而定(例如1楼的可否使用铜排)。

网友G:
图上标注了啊

网友H:
250KW ,我们这里用的是185的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标注了2xy jvp3×95+1×50,95平方电源线加一50平方地线。

你这是电机引线吧,我说柜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上标注了啊

哪是电机引线!

网友I:
用300平方的铜芯线

网友J:
500A至少要大于240平方的线

网友K:
变频好像是505安,最小应该也得240吧。

网友L:
应该按照实际负载功率电流大小选择电线的截面...

网友M:
图纸上标500a电流250千瓦电机,要240的电缆,但图上标注是95+50的,你还要看下负载功率的大小,有条件参考下相同东西,关健是看带动什么负载。

网友N:
回复 楼主:
看清图纸,上面就有

网友O:
图纸上的电缆选型还是比较科学,双根电缆。变频器输出最好带屏蔽。

网友O:
个人认为这个图纸的PE这个地方有问题。电机的PE接到变频器的PE了,并且没接地

网友P:
回复 网友D:
你已经看见型号了,难道就没看见那是双拼电缆,即两根95的缆?

网友Q:
如果都是在柜子内部,还是用铜排 好操作还漂亮

网友R:
楼主是采购科的,鉴定完毕

网友S:
大家多沟通一下就行了

网友T:
2* YJVP-3*95+1*50
两条YJV屏蔽电缆
柜内推荐用铜排,取消出线端子,在铜排上直接开孔接电缆
或者每相用多根单芯软电缆引至出线端子,通过端子接电缆
具体截面参考500A电流再留点裕量即可。

网友U:
建议用铜牌至少5*50,不建议用线缆,线缆的话建议至少1X240截面积,当然具体还要根据电缆的型号。

网友V:
图上标注的有啊。仔细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