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7):
在控制电路中,用常开点还是常闭点进行启停控制。哪种方式能够使控制电路更稳定些?

网友A:
依情况而定,各有各的好处。停止和急停一般用闭点,可以防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依情况而定,各有各的好处。停止和急停一般用闭点,可以防断线。

赞同,一切以最不利的场合考虑,以上当然也包括用PLC控制。

网友C:
启停控制用常开,故障保护用常闭。也就是接通启动,断电保护。

网友D:
启动开,关机闭,这样安全

网友E:
电路的稳定,与元器件的可靠、线路的可靠、电路的合理等有关;电路中常开、常闭点的使用,与控制要求相关。
而起停控制触点的选取,通常有以上各位所说的原因。

网友F:
保护的都用常闭,启动按钮之类的用常开。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螺旋上料机,它通过上料口里的行程开关控制启停,通过时间继电器控制延时启动,那这个行程开关用常闭点好还是常开点好。最近上料机经常出现故障烧电机。

网友G:
都是经验之谈,值得借鉴!

网友H:
回复 楼主:
什么问题?导致烧电机

网友I:
根据具体情况定。

网友J:
这个问题最好根据实际来决定
闭点好于开点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6551

网友K:
急停用常闭点多一些

网友L:
电动机被烧的原因有多种,只要不是频繁启动,就和控制回路的关系不大。
一般控制回路中都是保护用常闭点,启动命令用常开点,停车及急停命令用常闭点。

网友M:
烧电机有没有可能负载阻力变化太大??

网友C:
回复 楼主:
烧电机是因为没保护,和常开常闭触点没关系。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电路的稳定,与元器件的可靠、线路的可靠、电路的合理等有关;电路中常开、常闭点的使用,与控制要求相关。
而起停控制触点的选取,通常有以上各位所说的原因。

网友O:
按钮之类一般就是启动是常开 保护和故障是常闭了,传感器的话就得按实际工位安排了,甚至要考虑干扰什么的

网友P:
急停用常闭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时开关不触发,导致上料机堵死造成电机烧毁

网友Q:
常规的继电器电路,应尽量避免使用常闭点 以减少外界因素对其的影响
当然 这是30年前的电工工艺了 现如今有点局限性了

网友R:
急停用常闭,其他的用常开

网友C:
开关不触发,导致的系统工作不正常,要检查开关的激励和质量是否有瑕疵,这与逻辑控制的设计关系不大。因为逻辑控制,只负责工艺的逻辑动作是否满足需求,与触发不可靠无关。不可靠的触发,与硬件电路的质量或软件的激励方法有关。

网友S: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