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7):
应该能透眼的,是不是设置问题显示不出来啊,但是做是做对了!   看上去还像个实体!

网友A:
    现在仍可以用草图4打孔,先选圆柱端面作为绘图平面,现作拉伸切除。这个图最简单的绘制方法是直接用旋转凸台一次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仍可以用草图4打孔,先选圆柱端面作为绘图平面,现作拉伸切除。这个图最简单的绘制方法是直接用旋转凸台一次成型。

我想问为何开了孔为何看不清楚,!!人家的能看清楚!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做正确,新建基准面,再次切割一下试试。看到那个草图线都还在,应该是没有切割成功。

网友C:
拉伸切除方向有没有设定正确。

网友A:
   3楼师傅说得对,是楼主还没有切割成功,操作不正确。你打开草图4,输入尺寸,选“拉伸切除”,在展开的菜单中选“给定深度”就成功了。

网友D:
看图中都是 凸台拉伸,没有用到 切除拉伸呀。

网友E:
6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