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

楼主(2017-06-27):
有个工程,以前用的LG的PLC,现在我计划换成台达的,但是模拟量我没有用过,有大师傅,给我发个梯形图例子吗,输入0-10V,输出4-20MA,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呵呵;请先列出你用的PLC及模拟量模块的详细型号;

网友B:
LG的你都能编台达的一定也能编。

网友C:
认真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D:
多看几遍说明书就会了

网友E:
说明书里就有例子的

网友F:
应该是把from和to两个指令理解透彻就可以了

网友G:
有个台达手册101例那个 看完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