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8):
手册上说在MODBUS主站中同时驱动多个ADPRW指令时,一次只执行1个指令。当前指令结束后,执行下一个ADPRW指令。

我是不是能理解为在同一时刻,只能存在一对主从机进行数据传输?

那同一时刻要多台的时候数据传输怎么办?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A:
实际应用中会有这样的需求吗?运用通信的话我看到的例子一条指令和下一条指令的间隔也就一百亳秒,咸觉应该挺快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上说在MODBUS主站中同时驱动多个ADPRW指令时,一次只执行1个指令。当前指令结束后,执行下一个ADPRW指令。

我是不是能理解为在同一时刻,只能存在一对主从机进行数据传输?

那同一时刻要多台的时候数据传输怎么办?有其他方式吗?
Modbus RTU就是轮询的,主站和1#从站通信完成后,再去和2#从站通信。。。。。。

网友C:
2楼正解,这个好比plc存在扫描周期一样的道理

网友D:
MODBUS主站与从站通讯交换数据是采用轮询的方式进行,与一个从站进行通讯完后才能接着与下一个从站开始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