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8):
  之前是用西门子的200 SMART和压力变送器实现了MODBUS通讯,读取数据写数据之类的。现在我的老板希望我用另一款台达的PLC也和压力变送器实现通讯,以前从未用过台达的PLC,请问DVP20SX2 的编程软件里有像西门子一样写好的MODBUS库可以直接调用指令吗?如果没有是不是就要自己编写自由口通讯协议。。。?

网友A:
一个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是用西门子的200 SMART和压力变送器实现了MODBUS通讯,读取数据写数据之类的。现在我的老板希望我用另一款台达的PLC也和压力变送器实现通讯,以前从未用过台达的PLC,请问DVP20SX2 的编程软件里有像西门子一样写好的MODBUS库可以直接调用指令吗?如果没有是不是就要自己编写自由口通讯协议。。。?
你们老板要求还真多!
用MODRW指令、MODRD指令、MODWR指令!或者你用RS指令自己整也可以!

网友C:
肯定不行啦,翻翻手册 自己按手册写也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你说出了我的心声,关键是他们自己也不太懂PLC,机器放在哪里几年了也没搞定,现在让我一个新人去搞,还给我限定个时间,说搞定了才能转正。。。你说我能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手册是WPLSOFT软件的手册吗?官网有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我下到的是一个叫 ISPSOFT的使用数据手册,这个和PLC的编程软件WPLSOFT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你说出了我的心声,关键是他们自己也不太懂PLC,机器放在哪里几年了也没搞定,现在让我一个新人去搞,还给我限定个时间,说搞定了才能转正。。。你说我能怎么办??
换单位吧!这样的单位不值得!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台达针对不同类型PLC提供有两套编程软件。像你用DVP20SX2,建议下载使用WPLSoft 2.41编程软件,只能线性化编程,但好学易懂,很容易掌握。
至于你说的通讯问题,可以使用台达提供的RS指令与变送器建立Modbus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感谢,我好好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在网上看到有些例程是用到 MODRD指令读数据、有的是用到RS指令读数据,好像都是针对MODBUS的数据传输指令,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用到一种可以实现的,另一种命令也可以实现,只是途径不一样。。。

网友F:
modrd等是台达针对支持modbus标准的设备所使用的一种便利指令,支持的功能码有限主要有03\06\16,rs使用范围则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