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维修东芝1.5KW的变频器

楼主(2017-06-28):
上电不起振,换过了3842,和开关管,还是不行

网友A:
再检查检查

网友B:
这样还能用?

网友C:
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自供电电路故障。请查一下7脚的自供电电路,如相互串联的几个大阻值分压电阻、小电解电容。
二、开关管E极的限流电阻开路或阻值变大。
三、4脚振挡电容与电阻开路或损坏。
四、负载严重短路。
五、尖峰吸收电路故障。查并联在初级线圈的电阻、二极管及电容。

网友D:
楼主很节俭,都成这样了,还修啊,支持,细心坚持,他会好的,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节俭,都成这样了,还修啊,支持,细心坚持,他会好的,加油
修就能挣到钱;不修就挣不到钱。

网友E:
换下给七脚供电的电容看看。

网友F:
收500元的人工费

网友G:
别修了,东芝1.5KW350元一台二手的。

网友H:
我们小功率变频器没显示拿去送修 人家直接叫我们换新的 说修一个比买个新的差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