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短路故障

楼主(2017-06-28):
最近使用一台400KW变频器控制250KW电机,在电机带载过程中偶尔出现短路故障,电机带载时电流为50-60A,且相间,相对地绝缘良好。换一台电机后,运行正常,请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那就是电机问题

网友B:
电机的等级不够啊,线圈重绕吧

网友C:
   电机可能有轻微的匝间短路故障。

网友D:
变频器是高频设备,对电机的绝缘性要求较高,变频器带老电机会出现漏电或短路故障,用工频是正常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E:
250KW电机电流应该是500A,你可检查下电机的三相电阻、绕组之间的绝缘电阻是否正常,电机过流有匝间短路、对地短路、还就电机轴承损坏导致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