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8):
刚接触三陵PLC f2n-48mr,现试做了一个程序,气缸运动程序,主要动作顺序是:先是电磁阀通电,气缸下沉1.5s,停1s后,电机转动,经光电开关检测,转一圈停下来。停1s,电磁阀失电,气缸上升,然后一直这样循环。
我做了下面的程序后,在现场发现气缸能够上升下沉,主要是中间电机不是转一圈,大约转三四圈才停下来,中间光电检测好几次,不知什么原因?哪位大哥能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冲过去了 会多跑好几圈?

楼主:
应该不是冲过去了,单独让电机转一圈能停下来。

网友B:
你的是什么电机,转速高不高,带不带刹车,这个应该跟程序没有关系吧,在机械部分想想办法吧,可以考虑用步进电机看看.

网友C:
你的电机又不是步进电机,一般的电机都会冲一下的

楼主:
两个图颠倒了。
我写一行程序让电机单独转一圈,经光电检测能停下来

网友D:
呵呵,建议你用变频拖动电机才会基本达到你的需要,或者用带刹车的电机

楼主:
是不是我写的程序有问题呢,因为我是刚接触,感觉程序应该不完整。本来这套系统是用步进电机来控制的,后来这个人想用plc来控制,于是就让写一段小程序试试。

网友E:
本公司因业务需求,招聘自动化人员一名,要求:懂继电器、接触器电路控制、西门子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等基础知识和操作经验;大专学历,能力强者可放宽要求。有良好上升空间,欢迎有能之士了解加入。(公司包食宿)
工作地点在广州天河区黄村边防指挥学院宿舍对面!
18927566560微信电话同步
详情可电话微信及面谈

网友F:
看了一下,假设是T0一直接通而Y1接通,则需X2稳定断开 才能使Y1一直断开。
否则,Y1断开一下又会接通(若X2断开一下又接通的话);在“电机转一圈”而未能恰好在光电开关“位置”停住时,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是的,谢谢这位大哥,我也觉得问题出在这里,是不是将x2的常闭点换成m0的就行了呢?

网友G:
9的常闭点X002可能有问题

网友H:
你把第9行的x2的常闭点换成m0的试试。

网友I:
把9处的T0改为上升沿,并联Y0的常开点试试。

网友J:
把9行的X2换成MO试试。

网友K:
电机经过你的光电开关开关的时候会过冲,冲过之后你的光电又变成闭合状态,所以就重复好几次了

网友L:
就在9上x002,换成m0

网友F:
可先文字描述控制要求(或其他适当形式),再用程序去实现。可以明确起动、停止信号,尽量让逻辑关系明晰。
当然,我很少编程也很久没有编程了,只是笼统地说说,不一定恰当。

网友M:
回复 楼主:
对的 用m0就好 能在线监控看一下就很清楚的

楼主:
各位说的很对,就是将x2常闭点换成m0常闭点,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可现在还有一问题,就是当按x1设备停止后,如光电开关感应,设备还会自动启动,怎样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N(2017-08-11):
一般的三相电机肯定要过冲啊,这是因为惯性导致的。除非你用变频器或者使用步进或伺服电机。
而且。就转一圈,通常来说,一般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是3000R/MIN,就是50转/分钟。。你才转一圈,也就一秒不到的时间,你这个根本反应不过来啊。
你说你要用极对数多的电机,那么极对数多的电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扭矩大,那你更停不下来啊。
所以啊,还是用步进吧,买个二手的国产步进,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