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部实时时钟

楼主(2017-06-28):
各位老师,我想用plc实时时钟做个定时自动启动,定时自动断开,例如,晚上6点半启动,第二天早上7点半断开,程序怎么做,能给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A:
首先读取内部时间在与设定值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的什么plc

网友C:
先确认你使用的PLC有木有时钟

网友D:
带时钟的PLC实现很方便;
没有的话外加一个定时的时钟开关就行了,几十元本钱,控制PLC的电源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如果控制不复杂的话,一个时钟控制器就可以了,几十元解决,而且一般都可以分八个时间段进行控制的。

网友F:
如果是想练练编程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定时器来实现;否则的话买个时控开关岂不是更简单。

网友G:
读取PLC内部时间,然后与设定时间比较,符合的话就开机或者关机。

网友H:
你的plc带时钟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I:
时钟功能必须得有
因为专一,所以专业!

网友J:
读取PLC的内部时钟,再与你设定的时间比较,然后控制外部电路的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