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9):
请问大家西门子plc200模拟量输出怎么编程,尤其是E232怎么编?

网友A:
是EM232;
如果你主机不是XP型的,EM232直接连主机上的话,二个通道分别对应AQW0  AQW2;
0~32000的数字量写入AQW0,第一个通道就会对应的模拟值输出;

网友B:
模拟量输出就是PLC内部给模拟量输出通道(如AQW0)一个连续变化的整数值,输出模块对应通道就会输出相应的随着内部整数值变化而变化的电流或者电压值。200规定,内部-32000~32000数值对应输出模拟量电流-4~20mA或者电压-10~10V。

网友C:
1楼说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是6se7 216的,是直接写实数可以吗?例如:输出4-20ma就可以写6400 mov aqwo 那??
我看到网上说什么要转换的程序是啥意思?是模拟量输入用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27043396/如何对-s7-200-的-cpu224xp-和扩展模块-em-231-em-232-及-em-235-的模拟量值进行比例换算?dti=0&lc=zh-CN打开网址自己看吧

网友E:
用转换的程序块就方便连续变化的场合用,如果实际使用不会连续变化使用,就可以直接mov了 这样简单,但是从长远来说还是要会用转换的比较好,慢慢体会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的意思是根据输入值是连续变化的,输出是根据输入也是连续的把

网友E: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比如触摸屏修改速度0~1500转,这个就需要用转换比较好,把0~1500转换成0~32000,这样触摸屏输入300也好 500也好都是直接就把数字量转换好了

网友F:
最简单就是传送16000之类的到AQW0 或者2 4等等
复杂的做运算处理

楼主:
谢谢大家,最近出差。我再试试啊!!!

网友G:
用一条传送指令把数字量传到AQW0,2,4,6,8.....这个数字量就是你想输出的电压或者电流0-32000对应0-10V或者4-20MA,那么以电压为例1V对应的数字量就是3200,那你想输出多少V就乘以3200就行了,把这个换算好的数字量传到模拟量输出口AQWn就可以了(n=0,2,4,6,8,...2n),对应的模拟量输出口就会输出数字量代表的电压或者电流。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可以的,但是4毫安的时候内部数据是6400么?楼主好好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