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器电源箱

楼主(2017-06-29):
哪位大神知道推进器电源箱是什么?要怎么做这个报价啊?谢谢

网友A:
连东西都不懂你怎么做报价?我的神啊

网友B:
看样子楼主是个生意人,不懂技术,胆子很大只要有利润就敢做,有钱人的行为。不像咱搞技术的处处小心谨慎,胆小。哈哈

网友C:
你需要知道这个电源箱里面配哪些东西,相应的电路图,然后你可以找个厂家报价了。

网友D:
有什么要求啊

网友E:
什么推进器,火箭上的吗?

网友F:
什么推进器?

网友G:
可能一般不知道推进器电源箱是什么。
3楼说的有道理,需了解市场行情,或者装置所使用的元器件、复杂程度等,才能估价。

网友H:
推进器是采用液压还是气动或者电动的?你表述的不清楚,是液压、电动还得考虑使用的功率大小,然后才可以选型配置电器。

网友I:
看了发了这么多帖子,搞船的,推进器电源箱.无非是船舶推进系统的电源,不论是主机,主推进器还是侧推等。

你首先要考虑的是电源的取向问题,是否需要双电源 或者 还需要24V电源, 从主配还是应配取电?

另外要考虑的就是需要的容量,和选择合适的开关。

楼主(2017-07-31):
回复 网友H:
不是液压的。是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