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9):
哪个大神指导一下三菱的运动控制器怎么学?虚模式、

网友A:
我觉得先看手册,然后再咨询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过三菱的运动控制器吗?虚模式应用的

网友A:
你是说模拟轴吗

网友B:
虚模式现在也叫高级同步模式,三菱运动控制器有这功能,现在简易运动模块LD77MS或是QD77MS、FX5-40SSC-H等也有类似功能。
这个主要是将一些原来机械的结构,如凸轮、滚筒、工作台、齿轮、离合器等用电子的方式实现,可以设定一个主轴,其它轴利用以上的各种机构设置,和主轴进行同步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虚模式现在也叫高级同步模式,三菱运动控制器有这功能,现在简易运动模块LD77MS或是QD77MS、FX5-40SSC-H等也有类似功能。
这个主要是将一些原来机械的结构,如凸轮、滚筒、工作台、齿轮、离合器等用电子的方式实现,可以设定一个主轴,其它轴利用以上的各种机构设置,和主轴进行同步控制。
请问什么时候用虚模式,什么时候用实轴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是怎么学习··运动控制器的?虚模式的

网友B:
需要用到虚拟的机械结构时用虚模式,通常要做同步控制时需要这些虚拟机械结构。

网友D:
是不是跟同步控制器原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