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9):
现场用的施耐德的ATV310变频器,按钮箱旁没有给变频器传输4-20mA信号,导致得去PLC柜手动调变频器参数,咨询厂家说是将参数512里改为自己需要的参数。结果触摸屏控制时从屏上写入任何频率变频器的频率都不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去程序里看了有相应的程序编写。

网友A:
plc程序里改变频率是用通讯还是用模拟量?!

网友B:
是新设备调试?要确定信号到不到变频器?还是变频器设置问题?

网友C:
变频器是用什么控制的,是总线还是模拟量?看你没接4-20MA,那应该是总线控制了,查查程序吧。或者直接问厂家应该最了解了。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以前可以从触摸屏上改频率,现在改过512后,不能从触摸屏上改频率了?
512项是速度限幅参数,是否对速度进行了限制?恢复参数试试。

楼主:
PLC柜和远程是4-20mA,程序中相应转换

网友E:
变频器频率来源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模拟量,通过写数据进去转换传给AO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你用万用表测量下模拟输出的电流 看触摸屏输入不同数值的时候 电流有没有变化 如果没有变化就看下是不是模块问题

如果有模拟量电流有变化又在正常值那就是变频器参数哪里没设置好了

网友F(2017-08-02):
你这应该是变频器的宏没设置好吧,默认的是标准宏,如果远程修改,建议改成自动/手动 这个宏试试看。

网友F:
楼主处理好了没?我刚有个项目也是这样的,也是施耐德,只是型号不一样,还没调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