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9):
PLC的RUN指示灯亮黄灯,输入端正常。输出端电压正常,但是所有输出端都没有信号,求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A:
拨动开关到run位置没

网友B:
输出端的电源接了吗,程序里是不是写矛盾了,比如有Q点的复位指令一直在运行,把问题描述清楚一些,如果连简单的有没有输出都道不明白,还是看看书吧,抄一段程序看看。

网友C:
目前还未见到过RUN亮黄色的灯。你在监控的时候,使用了强制功能,SF/DIAG是亮黄灯的。
如果你可以联机的话,建议你先通过编程软件的:PLC---信息--查看一下。如果不能联机,估计PLC硬件有问题了,需要返修。

网友D:
是不是看错了,RUN点亮只有绿色一种颜色

网友E:
是不是用了强制

网友F:
黄灯多数是强制点才会亮,楼主这个plc是否是别人加了定时停机程序

网友G:
可能是PLC输入电压不正常以前我遇到过一次,开关电影输出只有10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