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9):
   因手上有一台英威腾伺服和西门子S7-200 SMART PLC,闲来无事,折腾下PLC+伺服的位置控制。

首先献上最关键的连接图:
[CENTER]s7-200选用ST晶体管型,伺服是英威腾DB100系列
[/CENTER]

实物连接图:
[CENTER]有点凌乱,自己焊接的45针DN1口插头
[/CENTER]

因为使用了PLC内部的位置控制,所以伺服这边的参数无需太大调整,确认工作模式及匹配下电机即可。
接下来就是S7-200 SMART的程序了,利用自带的运动控制向导

调用程序块:

最后,监控运行:
正在朝目标点移动

这是最终移动到指定点的监控,稍有些许误差。

   谨以此文献给学习PLC和伺服的朋友,可以少走弯路,也为自己记录下,方便日后再次使用。

网友A:
不需要2k的电阻了?

网友B:
非常好的案例,有其他人

网友C:
驱动器的电源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D:
谢谢版主分享

我之前用s7 200控制台达AB伺服 按照台达手册还得加电阻 后来把电阻加到台达CN1那个头子里去面去了 用着没什么问题

就感觉200脉冲用起来没有日系的脉冲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V输入内置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以为接反了,说明你对PNP和NPN形式还不了解

楼主:
本来还想发个7-1200控制伺服的,可看这帖子似乎没人关注么

网友A:
感觉西门子做运动控制不算是强项

网友E:
感觉用起来挺方便的,

玩过欧姆龙,三菱的。设置没这么方便一样。

网友F:
非常好的案例

网友G:
多谢版主 最近正在学习伺服

网友H:
回复 楼主:
麻烦继续发,这类的好贴不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麻烦继续发,这类的好贴不多,谢谢
技术话题没有探讨,一下就沉了,而随便一个无所不谈的帖子,却可以这么火
随便举个例子,不针对人。
这正是论坛的悲哀之处!
也许是我讲的太肤浅,大家都精通伺服所以不愿讨论话题了,还是都用不上伺服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麻烦继续发,这类的好贴不多,谢谢
技术话题没有探讨,一下就沉了,而随便一个无所不谈的帖子,却可以这么火
随便举个例子,不针对人。
这正是论坛的悲哀之处!
也许是我讲的太肤浅,大家都精通伺服所以不愿讨论话题了,还是都用不上伺服呢?
精通伺服的还是少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麻烦继续发,这类的好贴不多,谢谢
技术话题没有探讨,一下就沉了,而随便一个无所不谈的帖子,却可以这么火
随便举个例子,不针对人。
这正是论坛的悲哀之处!
也许是我讲的太肤浅,大家都精通伺服所以不愿讨论话题了,还是都用不上伺服呢?
精通伺服的还是少数。
搞数控一类的对伺服比较熟悉。伺服我用的比较多,但都是用在数控机床上面。

网友K:
非常好的案例,谢谢提供,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H:
个人认为,伺服不能同普通的驱动那样的理解与应用,各个厂家都有各自的特点,所以认为没几个大神敢说自己是精通的

网友L:
正在学习数控机床,看了楼主的实物很有帮助。

网友M:
非常好的案例,谢谢提供,对我们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N:
顶起。虽然我不会。

网友O(2017-12-21):
好久没来了,上来就来技术论坛了呢,非常实用~感谢楼主。

网友P:
楼主的实物很有帮助,收藏了。

网友P:
非常好的案例,多谢分享!

网友Q(2018-02-26):
如果用GOTO绝对位置分段运行怎么设置下一段速的启动?

网友R(2018-11-21):
你好,你写的很好,可以加个微信请教你关于这个伺服控制的问题吗,麻烦了我的微信号是tangy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