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9):
我公司有台Z3040摇臂式钻床,工人反应外壳漏电。经看没问题,后加接地线,加在有个接地符号的端子上,上电就嘭一声,现象好像是接地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怎么没人?

网友A:
肯定是有火线碰壳了。

网友B:
很危险啊  漏电了啊

网友C:
漏电不查出来就敢这样接,接地线防漏电不是解决漏电的方法

网友D:
只能一点一点的检查,是火线碰到外壳了。

网友E:
慢慢查吧。

网友F:
漏不漏电是用测绝缘电阻的表检测的(摇表)。

网友G:
找到故障没有?

网友H:
看没问题!测量了没有?看现象是硬接地!应该能测量出来啊?

网友H:
这个最起码应该先用电表测量一下外壳!严谨点应该用万用表测量外壳对地 对零电压!或是断电用摇表测量电源线对地电阻

网友I:
需确认有接地符号的端子,是否为连接到保护导体;“嘭”的一声,是出现了什么现象,是开关跳闸还是出现火花或其他。
是如何查看认为没有问题的,是目测还是测量,之后是如何处理的(有响声之后),操作时需注意安全。
另外,有接地符号的端子,是在哪里(配电箱内还是设备控制箱内);“接地”时,设备一端连接在哪里。

网友J:
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K:
疑似短路了

网友L:
这就麻烦了,不知道那根线与外壳短接了

网友M:
火线搭地了呗

网友N:
如果之前没有这种情况,现在才有,那可能是线路故障了,查线路

网友O:
这是真漏电了,要仔细找找了

网友P:
如果设备没启动就跳闸,请先检查设备开关前部电源线路。这个有问题的概率大。

网友Q:
楼主在接地线之前只是漏电,推测相线有碰外壳的地方 ,需仔细检查一下了。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把我刚接的这个接地线拆掉,换到导轨螺丝下压好。启动就好了,用电笔测量外壳没有亮灯。刚开始可能因为进线接地铜排(有接地符号),不是真正地导致对地短路。我上图大家分析下把。此图类似。

网友R:
接地很重要。尤其是变频器之类的,接地处理不好,还会影响其他设备

网友S:
这个漏电不难查,检查一下线路的出口,转折那些地方吧

楼主:
自从接地线后目前没问题

网友T:
这个现象就是火线对地啦,好好检查下对地故障点,用万用表X10K档检查线路是否对地。钻床金属外壳必须可靠接地....

网友U:
如果万用表和摇表都没有,那只能看fu1 fu2来判断。如果都没有动作那就换电源线,如果fu2动作那可能是变压器接地

网友U:
其他地方故障外观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