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9):
小彩灯135亮的时候246灭,246亮了135灭。这样他是如何控制,应该是串联还是并联。

以前焊接过8*8的光立方,里面有串联也有并联,体积大,但是这个小彩灯就一个小的控制盒子吧。

网友A:
这应该是个双震荡电路,类似于两个定时器相互切换啊

网友B:
有并有串,但是只有2路输出,所以控制盒不会大.

网友C:
如果是3根线的话就好解释,一根公共的,另外2根控制135和246。还有一种就是灯本身就有芯片,接收单总线指令,但我估计图上应该不是这种,这种较贵,可以变幻多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3根线的话就好解释,一根公共的,另外2根控制135和246。还有一种就是灯本身就有芯片,接收单总线指令,但我估计图上应该不是这种,这种较贵,可以变幻多种方案。
这么说理解的非常容易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感觉第一种3线的几率大!这种控制用单总线 成本要高很多啊!

网友E:
就用一个震荡器,输出两组互补的型号,去驱动大功率三极管或晶匝管即可驱动发光管

网友F:
以前公司活动室用的就是三个线的,一个公共线 另外两个是两路多个彩灯串联,两路轮流通断,给人感觉就是 1 3 5 2 4 6

网友G:
难道你没见过彩灯带的控制器啊,简单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你没见过彩灯带的控制器啊,简单的很
我见过啊!

网友H:
刚学PKC时就编写这个,简单